刚拆了台 hp p3005打印机 拆的时侯没有做记号 惨了

楼主(2010-03-22):
刚在单位拆了台 hp p3005打印机 因为定影膜破了 需要更换,第一次拆,结果把风扇,电源板,什么都拆了 就只剩下一个铁筐架,惨啊 !!
现在都不道怎么样装上去了,N多排线,都不知道是哪个位置了。哪位有hp p3005打印机的拆装
啊
打印机

网友:
自身板上应该有对应的颜色,或是接口线数不同也可以区分啊。你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楼主不要着急排线虽多,但有规律,插错了插不上或有空余的插针等,至于各个零部件的位置你可根据他的长相形状及所带排线的长短自然弯度方向等慢慢比划,很快就会个个就位的。

网友:
打印机的排线口应该不是一样的吧,仔细看!

网友:
看颜色,看针脚数,应该好弄,细心的就够了

网友:
3005换膜不用全拆啊;只拆后面就能拿下定影组件了

网友:
胆大一些,心细一点,就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