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USB不能用,换南桥不加电

楼主(2010-03-22):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我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了,为什么换完南桥不加电了,有时有待机有是无,是不是南桥不行呀,一开始我换了一个DBM的桥是电流跑到0.55就不动了,后来在换了一个桥怎么就不加电了,这是我从深圳定的南桥,会是那里问题呀,朋友有没有见过同类问题 的,小弟在这谢过了
usb不能用

网友:
可以确定是你的南桥要不是本体是坏的 要不就是你装BGA没装好 再做一遍看看。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是不是在做BGA的时候锡珠和焊点没有处理好。

网友:
第一南桥是不是完全好的,第二南桥是好的可能你做BGA没做好,第三除了南桥还有其他的问题,仔细查看

网友:
ICH4的桥很容易换的,到目前为止个人感觉ICH4的桥是成功率最高的

网友:
桥有问题,或者没有做好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别人发的南桥不一定都是好的啊 好多都是翻新货

网友:
跟你说 DBM的南桥是很难做的 加焊的不好就会坏 就是好芯片上去做温度控制不好也会出问题 建议你在换衣个试试

网友:
又换了一个南桥好了,但是只要放上COMS电池就不加电,请问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1.南桥没有换好 2.南桥边上的晶震坏了

网友:
I/O那里的信号有没有过去 金针奇珍了吗

网友:
些机一修算,换南桥换COMS电池上机OK。

网友:
是不是BGA没做好,或者是在做的时候把旁边的东东搞掉了,做桥是一定要仔细

网友:
既然是做南桥做的
就查查具备CPU工作条件不 0.5左右CPU电压该起来了

网友:
DBM 的桥最好做了,不过我从来不用测试的桥,我就用全新的带独立包装的,一个包保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