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啊

楼主(2010-03-22):
AOCL192液晶显示器怎么拆开啊  后面都没螺丝 好象是卡扣  可拆了半天 上边总算开了 但弄的豁豁牙牙 很不好看  不感再拆了 求教同行们是怎样拆的啊

网友:
只能这样继续拆    原来也修过这样的     刚开始不好拆            拆开个口   就容易了           继续拆吧

网友:
继续用指甲找挂扣的部位,然后用工具撬开,小心不要弄坏了指甲,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你哦

网友:
三楼的说笑话了  用指甲怎么行 又不是拆手机  这显示器再厉害的指甲也不行啊  我用螺丝刀还很费劲呢

网友:
在下面,用二把小的一字罗丝刀上。一定搞开!
第一次拆要用点蛮力!

网友:
一般拆的话我都是 先扣平的面板 扣开个豁口在用一子改锥 一点点翘就 OK; 了

网友:
拆开一个口后用银行卡或电话卡滑好快就开了,我经常 是这样开的

网友:
像女人一样的 第一都很紧 用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