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白屏

楼主(2010-03-22):
客户拿来时之前有修过,拿来时故障为不亮,开机后发现为明基通病,为C5707问题,换过后也是一样,后发现与此管相联的一根保险烧断,换后电压正常,接屏测试,问题此时出现:一通电灯管便亮,白屏显示,按开关重启,出现BENQ画面后无信号LOGO也正常,约三十秒后又出现白屏,且白屏的情况像从一边向另一边渐渐白下去的感觉,关机再开机,情况重复,求高手赐教!

网友:
好急人,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
换11P06管供电管。应该好会好。。

网友:
把C5707中间的电容换了    还有11P06      都换了  在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但此板没有11P06管,只有D10PF 06,测此管输出不稳,但无管替换,考虑找到此管或替换管再试试

网友:
看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极有可能是MCU的问题。它即控制灯管也控制屏

网友:
仔细检查11P06或者你说的D10PF 06及其G极相连的小三级管,你会有收获的.此管是P型场管,很好找替代品

网友:
由于此管是直插管,替代品一直都还没找到,敢问是否可用贴片管替代,只要分清是N还是P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