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1 用电源开机死机,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0-03-22):
今天修台 东芝M211 机器,来时发现开机进系统的滚动条时就死机,单独用电源也是死机,但用电池一切都正常,可以进系统不死机,用电源或电源电池一起用,也是死机有时开机就死还有时开机不亮。不像显卡有问题呀,用电池都好好的。拆开裸板接电源测试故障依旧,测各电压都正常,用电池开机后把电源接上马上就会出现掉电的现象。晕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东芝这方面的问题还很难修。不知道哪位高人给个方法。等待中。

网友:
你有示波器么?量量CPU的主供电波形

网友:
有 CPU 供电正常呀 !

网友:
这故障是CPU部分的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那为什么用电池不死机呢?应该先检测电源适配器,再用外接直流电源观察开机电流变化,最后检测直流直流插座到3V5V电源管理芯片前的控制电路

网友:
等高手来解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