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在主板中的供电项数中,再一个供电项数中,是两个上场管一个下场管稳定还是两个下场管一个上场管子,如果同样为4项供电,两个上场管和两个下场管子,是否可以达到8项供电的80%的稳定性
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两个上管两个下管会更稳定   但是有些电路中采用的场管并不单单是供电的  以前听一位老师傅说 有个别地方的场管还有保险作用  电压过高了  场管会烧断路  防止后面的烧的更严重  我也见过很多的场管 烧毁后控制电压怎样变  输出电压都会比原来的标准电压低!  内存供电的例子比较多  内存供电烧毁后 电压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