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刷bios出错

楼主(2010-03-22):
我用的是希特而580u的编程器刷写winbond 25x80av bios 我选的是器件是winbond w25x80av 读写出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
拿给我看看呢?    报什么错啊?

网友:
报什么错?是不是芯片没有接好?

网友:
不是接触不好接触不好它会出现哪个脚接触不好,不管点什么多出现Error,点读写擦除等等全出现ERROR.

网友:
如果是芯片坏了,从编程器的哪儿可以看得出来。首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