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4+1项供电

楼主(2010-03-22):
请问什么叫4+1项供电,那多出来的一项是什么,为什么INTEL的板子上不多,AMD的板子比较多,请大侠们解答小弟的疑问

网友:
我也正想学习一下!老师们快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
4+1,中间的这个1是指专门分出一项为南北桥供电。
所谓N+1相供电,其中的N就是指直接给cpu供电的分流数,一般可看主板cpu插槽上面的电感数来判断其相数,注意是一般哈。
其中的1指专门用一项供电给南北桥(其中含内存控制器等供电),以提高主板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