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被保护

楼主(2010-03-22):
用编程器刷程序程序被保护应该怎么刷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没见过bios程序被保护

网友:
只见过进BIOS要密码的,重新刷一边就好了,还没见过刷BIOS还保护的

网友:
没见过BIOS 被保护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刷BIOS还是要给机器解密呀,解密直接刷码片就OK了。如果编程器使用不当,是刷不上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