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外接VAG正常!

楼主(2010-03-22):
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没有一点光,外接显示器正常,能进入桌面!拆机测灯管正常,测高压板的控制级只有2V左右。。。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LZ说清楚点是屏暗还是压根没显

网友:
检查下排线

网友:
一丝灯光也看不到,排线没有问题,我测过

网友:
是暗屏还是连影子也没有

网友:
光都没有,怎么有影子

网友:
光都没有应该是供高压的电或者高压条坏了吧

网友:
直接搞上个3V试试`

网友:
显卡吧 供电不组啊

网友:
从插下显卡板

网友:
检查高压和屏线吧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你的灯管触发电路有问题,检查灯管电路!

网友:
420A是不是独立显卡的? 如果是的话就先跑一下3D 一般就能确定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排线是不是断了啊

网友:
显卡问题吧......直接杀吧

网友:
应该是1300显卡虚焊造成的,做BGA试试,应能解决

网友:
主板还没有过保修呢,客户拿到联想维修站去了,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是主板有问题。我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不工作  屏会变成灰的
屏不工作  高压工作    白屏
屏有供电不工作 有高压   暗屏

网友:
高压板不工作,灯管就不亮,但是是可以看到图像的,要在很暗的地方。。

网友:
光都没有应该是供高压的电或者高压条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8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