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斯巴达克754GT3-P-VC(已解决)

楼主(2010-03-22):
Q23
元件原型号,管子,现在成了3055
被人动手脚了,求原型号
15N03成功替代。OK.谢谢大家

网友:
替换哇,,60N90

网友:
APN3055可以的。这个管是给桥供电的1.25V吧
人家没动什么手脚吧

网友:
此板爱北桥虚焊,我店里面现在就有一块

网友:
只是场管而已找个差不多的就OK了吧?动手脚动这个也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