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

楼主(2010-03-22):
技嘉GA-K8NS  不触发,IO是:IT8712F-A,已换个两个,情况一样。  触发电压为5。14V,不太正常,一直都是这样,我把绿线短路强型开机,无复位。现在没有思路了,是集成的桥坏了吗?重做桥行吗?

网友:
这个问题你摸摸桥是不是很烫啊,如果烫并且不过电就有可能是桥的事情了,不过我想起了845系列芯片AGP供电管短路造成不开启南桥过热的问题,换个管子看看

网友:
我的桥不烫,也不是845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