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3-22):
华擎主板开机不跑 --,测CPU核心电压1.58 时钟0.4 复位0.36  PG1.57。。开关针也3.48  复位有闪烁,按CPU座也无反应,南北桥都按过,。。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补充:我的开关针有3.48  到822排阻也有3.48  也有跳变.输入端也有3.48 但在输出端没有跳变..但我测这个电阻值为798  电阻应当没问题啊??不懂了.

网友:
时钟0。4V是测的哪里的电压?复位0。36V是测哪里的电压??PG也正常,那PG到底是多少??
这几个地方有疑问。

网友:
时钟测的是假负载,,复位也是。。  开关针上有3.48 复位上也是3.48

网友:
复位针上的3。48V算正常,但是假负载上的复位信号才0。36V不正常,正常的应该和CPU核心电压还有PG信号是相差无几的。还有假负载上应该有两个时钟信号的。

网友:
时钟一个0.4 一个0.39

我的开关针有3.48  到822排阻也有3.48  也有跳变.输入端也有3.48 但在输出端没有跳变..但我测这个电阻值为798  电阻应当没问题啊??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