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暗屏问题

楼主(2010-03-22):
开机显示LOGO正常,但是从XP滚动条开始就是只能隐约看到点东西,以为灯管坏了,更换灯管后,还是那样。就换了通用高压条,但是故障依旧啊。把原装高压条接上,开机的时候测引脚的电压。这个高压条是6根线的,红橙黄绿蓝紫。红色是5V供电,橙色也是5V(这个不清楚为什么要有两个5V),黄线1.05V(有画面时),估计是ADJ,绿线3.3V(估计是高压开启信号),蓝线没有电压,紫线是接地。正常时和暗屏时,只有黄线的电压不同,暗屏是黄线就是0V。不知道是什么拉低了黄线的电压,麻烦知道的兄弟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好修啊 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告诉你 你的高压应该是5V的 将控制角和5V接在一起 在接个地 看能不能亮 不行再在后面接个灯管 所有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把控制跟亮度调节短接上应该就行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