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管的相连元件是哪个

楼主(2010-03-22):
跑线路时找到了内存供电上管D极与内存第七脚是相通的,(一代内存),却找不到与此管的G级与S极相连的元件,请问,这种供电管的电压来源与控制级电压一般来自什么元件,

网友:
有的连接到运算放大器LM358之类的

网友:
找到了,是个LM324.谢谢各位啊,我的误区是,这个场管和这个LM324之间还有电阻的,所以测不到直接相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