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8 同时打开多个QQ空间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以前用XP的IE6的时候,同时打开多个QQ空间还没有出现后一个覆盖前一个的现象,也就是说当你打开A空间,再打开B空间,A空间的账号马上会换成B账号。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现象?
方法

网友:
放弃IE,用疼讯TT

网友:
腾讯TT能解决那个问题吗,有谁用过的说下 啊啊

网友:
我还在用IE6呢 貌似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360的也好像可以开几个空间啊

网友:
都不行。打开两个空间是不可以的。没有一个能同时打开两个账号的浏览器

网友:
刚试了腾讯TT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