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c显示器行幅大

楼主(2010-03-22):
今天修好了一台aoc772s的显示器,同时送来时说,水平一条线,这故障典型的场块问题,于是拆开显示器,发现场块有一个脚虚焊,加焊后试机,发现行幅过大,枕形失真,进入菜单调整,不可调.重新拆开显示器发现了另外一些虚焊点于是加焊(待续)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发贴的,你就象是在说平书一样,且听下回分解呢

网友:
好了没有啊。。楼主

网友:
这机器一起网吧用的最多 基本都是虚焊

网友:
经过替换时二极管q406特性不好,手头没有件,在报废的电源上拆了个滤波二极管,换上,故障消除

网友:
一般是控制管或无极性电容坏了,,这个问题修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