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965 独显 求助

楼主(2010-03-22):
hp dv2000 965 独显 求助  小弟初级菜鸟   待机0.01   空扳触发 到0.8几 掉电  然后自动 触发  也到 0.8几   请问下 解决办法  忘了说上CPU跑1.4几 慢慢爬到1.52  掉了 又重启电流也到1.52怎么没高手 理了呢

本本波 -2 问题提得太笼统

网友:
cpu没有起来,看CPU 的供电电路

本本波 -2 独立显卡都0。8几的电流啦CPU没起来??

网友:
把CPU壓住看看電壓有沒有變化

本本波 -2 误导,独立965 的压CPU干什么?

网友:
这款机子会自动掉电 再次上电!    个人觉的你先测试下北桥的各路电压  。你可以上U看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DV2000的机器我修了100多台了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过 大部分是板參出问题了 0.8CPU就过了 如果板參美文提就是供电不稳

网友:
965的北桥是不容易出问题的 多查查供电

网友:
好像是不过显卡

网友:
既然是独显,你装了CPU  去掉内存 加电看能不能闪灯 会闪的话说明机器能跑代码 一般是显卡出问题了,不会闪 就去查CPU 的复位 一次向上查 ,楼主问题表述的太笼统,2 楼简直就是误导  希望大家提问时认真一点   回答别人提问时更要认真一下!

网友:
先判断硬启动还是软启动

网友:
965的北桥好像不怎么容易坏吧

网友:
9# 本本波    恩    上CPU也回掉电重启  感觉CPU和没上一样   就是电流上去一一点 还是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