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onnolly BTX主板自动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一块DELL品牌机上的BTX主板,型号是connolly,像是915G芯片组的,最开始的问题是+3.3V短路,把板载的INTLE网卡供电断开后不再短路,只是上电一秒后开机,诊断卡跑码到70,可以点亮,显示DELL LOGO 下面好像是MB051,不到一秒,就掉电了.
因为这板的前面板连接线比较特殊,测量也没有找到PS-ON插针,哪位老师修过此板,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现在有2点不太明白的是:
1.这板是不是需要它特殊接口的风扇才能正常开机?
2.网卡用不用吹下来?

网友:
网卡拆下来再说嘛。
到LOGO断电,可能是检测,风扇,键鼠之类的。
这种风扇比较特殊。不太好找

网友:
若不确定是否为网卡影响,先将网卡吹下来。
5pin的风扇接口!还是第一次见到。楼主您上电时,CPU挂的风扇是另外外接的吗?
会掉电,可能是温度保护。

网友:
这板不接CPU风扇是会开机自动断电的!板子极像富士康代工!你找找主板上的图示,也许有开机图示位,我的意思不是你要找排针的图示哦.!还有,这风扇是五针,但只有四针有线吧?呵呵呵

网友:
最好把网卡先吹下来再说  风扇比较特殊 品牌机的控温方面做的太好了  没有办法说  断电估计是板子挂了  和外设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网卡吹下了,没啥起色.
看来真的要找风扇接口了.

网友:
应该不是风扇。
能显示了。就不是内存和显卡问题了
拆掉网卡试试吧。
实在不行就找风扇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FA%2B%D4%C2%B1%FD
开机针见上贴

网友:
参照那个贴子,开机排针也对不上,真令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