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求助

楼主(2010-03-22):
HP F700求助 待机0.01 空板触发 0.10掉电 掉导0.01 然后自动 触发 到0.10 CPU 出发到0.6 然后掉到0.01 隔几秒 自动出发到0.6 有没有哪位 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 小弟 刚学完 找的工作 ...谢谢了
cpu
掉电

网友:
我遇过是南北桥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恩 我今天试下 成功了 就谢谢 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