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维修一例(二修机)

楼主(2010-03-22):
前天接到一台IBM T43的机器,无待机电流,还以为是隔离保护电路的小问题。拆开一看,3 V和公共点对地短路!3V的上端门MOSt管和系统供电芯片都被去掉了,电源接口进来的电感也被去掉了!看来是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的。简单检测了一下,发现南桥旁边的电容短路还有北桥旁边的一个大电感连着的上端门击穿,考虑了一下,还是先把南桥干下来吧!因为T43的南桥和显卡挨得很近,而且桥下面都打了黑胶,上BGA取南桥过程中把显卡也弄得锡珠爆出来了,只好把显卡也干下来了。南桥去掉后测3V不短了,把击穿的上端门去掉后公共点也不短了。找了一张料板把去掉的芯片补上,再把一片买来的测试南桥和原来的显卡焊好。上电,电流0.10A.开机就保护了。电流明显偏大(正常应该是0.04A),测各个电感和芯片,没发现有短路!加电一段时间,发现5V电感有点烫,想起以前在论坛看到的一篇帖子说和5V电感相连的二极管D32(15V升压用)容易坏,一测D32一端电压为5V另一端为25V!正常应该为15V,是不是后级没有负载?找来T43的点位图一看,果然D32到U61 TB62501的25脚VDD15之间断线!飞线连好,开机点亮了,太高兴了!装起测试,发现在BIOS里可认到光驱,进系统却认不到光驱,重装系统也不行!拆了检查光驱接口电路,没发现异常,难道是南桥?再换一片南桥,装起测试,可正常认到光驱了,测试一天没发现问题,终于修好了!400元到手

网友:
谢谢文件 看了楼主得维修 感觉自己算是比较小心得人了 一般不换大件 除非确实找出是它得问题了才换 看来我经验不够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