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升技主板诊断卡报41的故障

楼主(2010-03-22):
昨天朋友给我一块VIA芯片的主板,478的cpu,板载显卡。先通电看故障,有触发,显示器无显示。诊断卡报41.喇叭报警无显卡,然后是急促的报警音。看板上有AGP显卡插槽,外接显卡,喇叭只有急促的报警音了。诊断卡代码还是41,显示器有显示,提示检查bios错误,找不到A驱。大家看到这个心里应该明白是要刷bios了,可这才是噩梦的开始,BIOS芯片是有座子的拆装很方便,取下bios刷完后装回,故障依旧。怀疑芯片损坏,芯片型号W49F002U128好不容易找了个一样的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怀疑IO挡代码。更换无果。害我换了3个IO也是一样。还好料板多。正好朋友打电话问板子的事,真是一头汗水。心里惭愧啊。第一次拿板子来修就要拿回去。心有不甘继续,查整板电源正常内存正常,没办法还怀疑到南北桥上,都被我否决了。心里毫无头绪,去玩了会游戏。玩游戏的时候突来灵感,是不是IO周边元件造成此故障。马上动手拆除2个串口芯片,开机,随着滴的一声。显示器应声而亮,正常到POST界面。
         在这里提醒各位兄弟遇到这种问题,多考虑思路,避免走多余的弯路。。。

网友:
看来外设也会导致post档41啊 。。。。。。

网友:
这个我有碰一次,现象一样,换了IO边上的一个八脚芯片后正常,华硕的主板,忘了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说得极是.一般我们都会有这样思路.所以会走弯路.

网友:
虽说串并口管理芯片75232或是75185故障会造成主板自检出错甚至无法开机,但这种机率太少,所以最易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