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

楼主(2010-03-22):
一块775针的板 INTEL的    不加电,   查开关处电压正常        晶振压差正常        南桥也有低电平   就是不能触发    压桥没用  强加电可以
  请问?  给个思路

网友:
南桥有低电平?什么意思?

网友:
3VSB、IO、南桥、以其和开机上电有关的其他信号:如RSMRST等
都需要检查的
!!!

网友:
查开机三大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 就直接换IO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有没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看看开机键是通过门电路触发的吗

网友:
跑哈开机的线路  感觉 IO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INTEL的板我会先杀IO的.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原装板,先换IO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IO坏的多.可以先更换试一下..开机电路各部分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
直接杀IO了,速战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