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M求助 怪故障啊

楼主(2010-03-22):
键盘有十几个键都不管用 更换键盘也是如此 本人是初学者 请求高手指教
求助

网友:
应该是键盘管理芯片的故障了。虚焊或者坏掉,都有可能的

网友:
您是不是说KB926QF B1 啊 请加我qq413141264 请教

网友:
IO KB926QF 我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键盘接口 到 IO 吗

网友:
谢谢了 哥们 找到了 就是短线 看来再碰见 发黑的焊盘一定要看看 发黑发霉的焊盘 是隐患啊 是焊盘的根部短线了 断了三条线 下图就是

网友:
谢谢了 哥们 找到了 就是短线 看来再碰见 发黑的焊盘一定要看看 发黑发霉的焊盘 是隐患啊 是焊盘的根部短线了 断了三条线

网友:
进水的板子 特别是联想的 基本的都会短线 特别是MAX8734A的供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