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的CPU无供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0-03-22):
朋友拿来一块联想E42的主板,待机0.09,按开关键,可以加电,但只有0.22的电流。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电压,维修思路:
                               一,待机有点高一般应该是0.04,但能加电,所以,也就不再多加考虑这个问题。
                               二,CPU的管理芯片,MAX8770是首要考虑的芯片,查第8pin相连的200K电阻首端有19V但末端只有0.8V,应该说是不正常的。想着可能有漏电。换掉芯片是最简的方法,但换后,故障依旧。
                               三,考虑是不是这个电阻的性能不良,就找个100K的电阻代换,置换后,依旧。想可能这个8770有问题,又换一个,还是无供电。
                               四,这下,就要换思路了,不能只围绕CPU供电来解决故障,扩大查找范围。
                               五,查CPU管理芯片的供电条件,38pin的控制信号有,那就应该查别的。找时钟芯片的,供电有,14.318主时钟有振荡,但分频器无输出。无这个代换的芯片,就再查它的工作控制信号,发现分频器的37,38是由SB提供。这下想来,可能是SB挂了。
                               六,准备换SB,但一想,换这个芯片是最后的一招了,不能轻言,就换的。因此再思考,是不是还有别的没有查到的问题呢?在进一步检查中,想到,待机不正常,从这个思路再查一下,发现待机时,Q12这个部位有点微热,但又不明显。就测试了一下U1的电阻,也无异常,再测电压,发现D极待机时是5.2V,S极有0.8V,G极有0.2V,感觉稍微有点异常,就加电,发现S极只有3,2V,G极4.99V(正常为19V)有异常了,正常情况加应该是S极是5V的,于是换掉,OK!待机正常,0.04,没有微热了,加电CPU也有电压,开机可亮了。这就是症结所在。
                         综上撰述,U1漏电,G与S没有完全短路,但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只能输出3V的电压,致使下边的芯片不能正常工作,SB也不能正常的向下发出工作信号,一连串的问题就出来了,CPU管理芯片也就不再输出工作电压。看似一个小问题,但查起来,却是很耗费功夫,此机的维修,芯片不值钱,但功夫值钱了。在此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不足之处,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看来有大电流的时候还是要先处理短路的地方,才能接着查呀,楼主排版有问题  不会是复制以前的维修笔记吧?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
呵呵,是自己在QQ空间里先写的,写了后,就事把复制粘贴过来,是个懒人哦,此故障是两天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