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请问DELL 600M图纸上的+3VRUN电压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

楼主(2010-03-22):
帮个忙,DELL 600M图纸上的+3VRUN电压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有哪位仁兄能再帮我解释下+3VRUN的具体含义,就更感谢啦!!谢谢啦。。。。。

网友:
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开机以后受控转换过来的,3.3V过一个场管电压没变名字变了

网友:
通过Ec发出的控制3V的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