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主板不加电是不是atpa01g芯片的原因

楼主(2010-03-22):
一块磐石ep-8hda5ipro主板754针的不开机,经跑线路电源14角绿线跑到芯片atpzo1g的12角,因为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不能判断对不对,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知道这块主板的开机电路能否给个提示,能发个开机电路图或整机电路图那更好了,谢谢你的奉献

网友:
还有一个ATTP小八脚的芯片吧,它坏了也开不发机,你把三六脚直连就行了

网友:
楼主跟楼上的型号不对A

网友(2010-04-27):
我也遇到了绿线也是接了这个IC,也是不开机,一上电触发 风扇一转就停 我的是磐正EP-9HEAI等答案

网友:
可能类似IT8282M.的时序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