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Q15N花屏

楼主(2010-03-22):
又接一现代Q15N液晶,开机花屏,已用通用板试过,确定是屏的毛病.更换过屏芯片,AU30803.    电源块,AAT1101A.故障依旧.求维修思路.屏型号为,M150XN05.

网友:
是双屏线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报废了吧,还修啊

网友:
我把这个花屏的主芯片放在以前正常的屏上能显示.说明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屏上所有集成块二个屏都互换了一下,还是花屏.但是坏屏上拆下的芯片焊到那个屏好的电路板上都能用.真是奇怪了.毛病还没有找到

网友:
会不是是你用的通用板没有设置好··
  如果主芯片换了好的屏上面还是这样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是设置好的.二张屏电路是一模一样的.一张是宏基的.一张是友达的,.

网友:
花点功夫把电容换了试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测了一下午的电阻,二个屏一一对照.明天按你说的做一下.把大电容全部互换一下了.

网友:
从故障现象上看,你这个故障不在可维修范围内了。
应该是屏体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今天打算不修了。

网友:
从故障现象上看,你这个故障不在可维修范围内了。
应该是屏体本身的故障了
引用 网友C:

够精简,屏芯片没坏的话,电压又正常那的确没修的意义了。

网友:
从你发的图片上看,怎么像是屏被压伤啦,还有正面的图片没

网友:
看最下面一点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没有碎。客户保护得很好的。差不多全新,我看中了机子内脏。准备忽悠一下客户了,30元收了。

网友:
哦,我的神啊,你仔细看一下贴子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