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求助

楼主(2010-03-22):
我这块映泰G31情况特殊,加电开机跑00。测试卡上的复位灯隔十几秒闪一下。但我用东西敲打北桥后又能正常开机,开机后只要不关机都可以一直正常使用。但关了机后又要敲打北桥才能开机跑码。这是什么问题啊!!

此板已经确认是北桥虚焊,由于没有焊台,我补后北桥短路了。呜呜!!谁能帮我重做?

网友:
我还能说什么 折腾呗  北桥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怎么个敲打法呢 试试手压,能点亮就加焊桥

网友:
手压不行。用螺丝刀敲后就马上能跑码。如果敲后再过一会开也不跑码!

网友:
北桥有空焊的,你用手压没压到位,不过我也试修过这要故障是IO坏的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啊

网友:
烤桥试试把

网友:
桥烤过了。还是一样。。晶振也换过了。现在情况更糟糕了。连要猛敲乱敲才能跑码了。

网友:
猛敲对整块主板都有影响,这就不好判断是那里的问题了,用放大镜仔细看一下,板上有没有损坏的东西

网友:
你碰碰其他地方,有可能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不然不会稳定的

网友:
应该是CPU座坏了 有一块一样的板是CPU座坏了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北桥问题可解决。

网友:
可能是其他地方虚焊了 建议 大的芯片都按压下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试一下

网友:
北桥虚焊了 在仔细焊下

网友:
北桥虚汗了啊,做一下BGA就OK了

网友:
不一定是NB,试试压下CPUZ坐,不正常时测下CPU电压,是多少

网友:
猛敲才可以开机,你不会把板烤变形了吧.哈哈,你检查一下CPU座.还有开北桥电路板是不是凹下去了.凹下去了就不好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