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466怪故障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0-03-23):
谢谢了 哥们  找到了  就是短线  看来再碰见  发黑的焊盘一定要看看   发黑发霉的焊盘 是隐患啊   是焊盘的根部短线了 断了三条线
都是焊盘惹的祸 怪不得换了IO 也是故障依旧啊  附图

网友:
放大图看到很清楚啊

网友:
什么问题     没看到原因看到结果了

网友:
我的C466M电压上到0.77就不动了,急

网友:
回楼上的,你那个机器 加焊下北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LZ来点详细的过程让大家听听,是不是机器进水了

网友:
好啊  说说过程吧 原因是用户送修的机器 说键盘有十几个键不管用   当然回复用户的是键盘坏了  结果换了个新的键盘 还是那十几个键不管用  用户说原来用的好好的  就开始找原因了  键盘不管用的话肯定找键盘的接口电路  就是IO KB926QF B1  结果更换完IO后涛声依旧  还是十几个键不管用   很晕啊  从板子上看的话没有发现断线 正在陷入困境的时候还是高手说你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因为表面看不出来  只有用表量  结果一量 就有三根线不通   发现在从键盘接口到IO中间有测试点 就是小园焊盘  在这三个焊盘上有黑色的附着物  用手术刀刮开一看 很细的断裂 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到  连上线后就全部搞定了  最后分析应该是用户的机器以前进过水或者是用户的使用环境比较潮湿  造成的  所以再碰见这种板子的话首先应该进行外观检查 发现有生锈的地方就应该刮开看看  这个键盘不管用整整的搞了一天才OK    谢谢网友的支持  我的QQ是413141264  希望多多联系  共同进步  也希望大家都成为我的老师  谢谢

网友:
呵呵  键盘下面C壳的 乱扩下面  经常出现短线  有的是机器进水时间长  不专业的人修的
没清理广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