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d533-x的板子不能硬盘引导

楼主(2010-03-23):
昨天收到一块板子,此板子是华硕P4D533-X,故障现像是能用光盘或U盘引导,就是不能用硬盘引导,在BIOS中能检测到硬盘,COMS电池有电,每次开机就是要F2装载默认后才能往下走,怀疑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重刷BIOS后,故障依旧,请高手们帮看下。。。。换过三块硬盘测试,结果一样,可以用MHDD测试硬盘,正常,就是不能用硬盘引导。。。。。。。。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是默认关掉的,

网友:
硬盘是SATA1还是SATA2的

网友:
晕,这种板子,只有IDE,没关,BIOS设置保存不住

网友:
求助群友们,帮帮忙呀,真的没头絮呀。。。。。BIOS信息还保存不住,每次开机都要按F2装载默认值。。。。

网友:
电池座子与电池接触不好,也会保存起
coms跳线接触不好,也会保存起
电池3V电压到coms跳线之间的电路是否损坏

网友:
电池座子与电池接触不好,也会保存起
coms跳线接触不好,也会保存起
电池3V电压到coms跳线之间的电路是否损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975-1-1.html
这些都查了,没有发现问题,请大家在帮忙想想。。。。

网友:
是不是电池旁边的小电容漏电吖?

网友:
总的线路是通向南桥的    最怕是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 没什么好整的了

网友:
哦,南桥挂了???不会吧。。。。。。

网友:
电压不稳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