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楼主(2010-03-23):
先有过0175的报错,后不开机待机不正常,换了个3421能开机了,后解决了0175报错,可现在开机几分钟后就死机了,各位:这是老本子,你们估计哪出问题,我风扇已处理过了

网友:
一般这种机器,是不是你拆的时候把CPU下面的贴片给弄丢了

网友:
多谢上面兄弟,我又换了个3421看电影一小时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