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3-23):
最开始进水了,拿来开不了机,打开后板上有一处有个小电容腐蚀了,更换后OK,测了两天没有问题,因为水是从键盘进的,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和客户商量后进了一个新的,四天后,装上新键盘后,开机不亮,这时把原键盘装上也不亮,现在的故障为:不上CPU,插上电源,电流从0.03-0.14-0.15-0.16-0.03循环,装上CPU后,电流从0.03-0.14-2.93-0.00.想请同行帮看一下。能是北桥挂了吗?问题是前几天是好好的,怎么什么也没动就成这样一来了呢??

网友:
你没有将进水处理好。特别是没有洗 板,在BGA元件下面存在水渍,时间长了短路了。建议你彻底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正如上边所述,你应将腐蚀处好好清理才可以啊,在检查一下远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当初没清理干净。怎么的也得烘干一下。这下严重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进水板  一定要清洗 烤板  要不会后患无穷的

网友:
清理没有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