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F8200主机的维修

楼主(2010-03-23):
接修一台使用GF8200主板的主机,故障是:开机,全部指示灯都不亮,没声音报警,只见CPU风扇转动。最小化系统也不通过,插上四位显示测试卡和假负载,开机显示D7D7,量度各部位电压,正常,可复位,看来主板是没问题的,怀疑故障出在CPU,换上另一块CPU后,OK!正常故障排除。
补充一下,测试卡在正常时然是显示D7D7,所以说明不要盲目相信测试卡。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