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 上电重启, 重发

楼主(2010-03-23):
上次发的不清晰, 这次改正。
重启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右键下载即可。 不扣分。

网友:
写的不错,分析的思路真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2010-06-18):
你这故障板的空板开机电流绝对很低,一般0.2几或0.1几左右的电流,你那个坏的IC型号应该是APL5913. 这个故障也算是6520 相类似板的一个小通病了。

网友(2012-10-22):
喜欢修这样的故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