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 bios问题

楼主(2010-03-23):
有一块华硕的M2A-VM 集成显卡不亮,查独立能亮,提示bios错误,想刷bios芯片但编程器不支持,型号是W39V080APZ  ,

想找一个可以代换的,请问那些可以代换

先谢了

网友:
可以进系统就在线升级bios.

网友:
一开机就提示错误
根本就进不去系统啊

网友:
上华硕官网下载一个BIOS文件和程序 在DOS下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一开机就提示度,键盘都不能用,也进不CMOS

网友:
49lf008a  能带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