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没有待机怎么修啊!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03-23):
acer 3270没有待机怎么修啊!请教各位大侠!各个电感没有电压啊!

网友:
那你看看19V出来没

网友:
量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查待机电压芯片工作条件呀

网友:
先看待机电路中断没,在这当中你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