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独显 上电故障维修记录

楼主(2010-03-23):
分析与处理过程:
目测网卡接口烧糊,网卡芯片鼓包,先拆掉它吧。
先打一下大电感的对地阻值,3m对地了。南桥背后的几个电容短了。
估计南桥也挂了,没有办法拆吧。去掉后,3m不短了,后面的电容也不短了。
现在基本排除大短路。

先通电,待机0.03a,按开关后变为0.05a。初步判断EC应该是好的。
先检查一下EC的32k,供电,79脚PWR_SWIN#_3,按开关有跳变。对应南桥的C2 点也有跳变。
确定EC没有问题。
装一个新南桥上去,电流变化还是一样。南桥没有工作?
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差别很大,原件没有办法对上,只能拆掉南桥,量对应的pcb数据点了。
参考集成的图纸

AE21,AG27都是,正常的,C2脚按开关有跳变。再看南桥的输出SLP_S3#.打一下阻值,乖乖,为0欧。
那就按照图纸 找  SLP_S3# 能到达的地方

对应的TPS51124,TPS51120,TPS51117图纸上没有只有TI的51511,G2997,G577.0 一个个拆掉,拆到G577的时候。终于不短了,手头料版这个芯片也被拆了.

这个芯片是给PC卡供电的。拆掉是不影响其他供电的。
装上南桥,上电。。。。0.4a然后掉电重启?
和上次修的6530s 有点类似。先量一下cpu供电,无。查条件

网友:
论坛发图搞不好, 还有余下的发一个完整的记录, jpg格式的。
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
王总,你这帖子看的我很累,很累。

网友:
先打一下大电感的对地阻值,3m对地了。南桥背后的几个电容短了。

=====================================
桥没拆下,量电容短路不代表桥坏。说不i定电容和3M连一起的呢。

网友:
凭经验吧, 雷击的,一般先坏隔离,网卡,南桥了。

如果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一般也不会轻易拆南桥。

网友:
弄在一个帖里了,分散了看着累。

欢迎原创文章,有电路分析的一律加分,好的文章设置为精华。

网友:
好是好.就是看着真累..还没有完吧..只看到有个短了就结束了啊>>>
是不是没发完还是怎么着了,能不能一起发.不要搞好几个楼

网友:
楼主能再整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5-23):
希望楼主整理一下   再发上来

网友:
挺好的吗下来看看

网友(2011-11-12):
楼主分析的很好就是图片有点乱,拆掉南桥测量测试点,一般我不敢轻易拆!

网友:
看得模模糊糊     LZ在整理下  就好了

网友(2012-10-22):
这故障修得还不错。不过都是些常见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