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同硬盘装不同的系统

楼主(2010-03-23):
谁知道在同一硬盘上装不同的系统啊,就是我一个硬盘可以用在不同的机器上而且不用换系统

网友:
一个硬盘只能装一个系统吧 你装一个最新版本的系统 差不多都适用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由低到高 装个XP  win7什么的试试 呵呵

网友:
用安装盘安装,,,先安装低版本 再安装高版本

网友:
硬盘上装不同系统不是用于用在不同的机器上,你可装WINPE.

网友:
你们都搞错意思了吧,人家是想说把硬盘装好一个系统后,无认插在那个主板上都能使用,不用再重新装系统了。好像98的系统能满足你这个要求吧,其它的话,如果换了不同芯片组的板,很容易蓝屏的。

网友:
找一个安装盘的XP。一步步的安装应该可以的。换主板完启动按F8进安全模式它会自己打相应的芯片组驱动,不过不是绝对的。

网友:
用虚拟机或许可以实现。
linux livecd + vmware player + 所需要模拟的系统镜像。
或许不能100%完美虚拟,但大概可以满足普通的测试。

网友(2013-03-22):
一样的电脑配置就行,不一样的电脑不可以

网友:
我想这是你想要的,如果将硬盘做成我的U盘这样,那么无论你将硬盘插到哪个电脑上,都可以正常引导,不用担心蓝屏了,当然用这种方式的话,电脑配置较低的话是会比较慢的,近几年的电脑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具体情况你可以看看
  很抱歉,这个网站不让我告诉你,非常遗憾,他们说这个带有广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