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通电不显,且三个指示灯亮,其中一个闪烁。

楼主(2010-03-23):
接修同行一中DELL  1310笔记本,初始故障现象为,显示屏黑屏,外接花屏,此机是独立显卡,因此判断为显卡虚焊,报价后开始维修。考虑到是同行送来,所以干脆重做BGA而不加焊,可以用久点。修起来还是挺顺利,很快就搞好了,装起来测机,用一会儿后,发现机身很热,感觉不正常,当时没管,没过多久,再去用时,居然死机了,麻烦了,难道还有其它问题。关机再开,这下问题出来了,通电一次,掉电,郁闷了,再通电,发现面板上三个指示灯亮,其中一个还在闪烁。DELL这种现象我以前遇到过,好像内存不过,所以所内存取下清理一下,再试,涛声依旧,怪了。这怎么回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于是在网上找找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但都说是挡内存。看到其中一例贴子,说显卡也会引起此类故障。没办法,还得拆出来把显卡加焊试试,等加焊好了再试,好了,说来真是怪,以前我修过的类似故障现象的,把内存取下来清理后再装回去就OK。可这次不一样,所以写出来供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啊,我以为还是显卡没焊好呢

网友:
说明显卡还是没做好嘛。可能你这加焊一次,刚加焊到哪个虚焊点就OK了。第一次做时候你到系统里驱动打上了?

网友(2010-04-30):
你那是内存没过,不过我想你还是和显卡有关系吧

网友:
很烫,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一是散热没处理好,二是估计北桥有可能出问题,虚焊之类的。我遇到过一台HP V3000的机子,开始是花屏,重值显卡以后,拷机半小时左右,黑屏,掉电,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球,BGA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掉电。最后无计可失时,把北桥加焊了一下,OK,拷机几小时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网友:
最好把散热片加起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收益很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昨天接了一个1310,保险点,还是换了一个09的G86

网友:
显卡没做好啊 HP的机子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显卡吧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