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死机求助

楼主(2010-03-23):
昨天接一T43,客户反映摔过,现像是花屏,于是换了显卡,好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进了桌面后死机,安全模式也死,但进PE不死,会是什么问题(北桥,南桥。显卡都植珠重做过)

网友:
重做系统也死机!GHOST完装完驱动就死(已取掉PC卡,加焊过VCORE)死机时,电流降到1.06A,但所有的供电还是有的

网友:
麻烦哪位大哥指点下,最近太郁闷了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你装完系统先不要装驱动 进系统一个一个装看看 装到那个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装驱动也死,就是快到正在安装网络那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