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超级无敌大郁闷

楼主(2010-03-23):
联想C462,独显显卡问题,在别家修过2次了,又出问题了,显卡是G86,遂决定重直球,正好手头还有一台DELL的G86重直球,两个同事拆下,让小弟直球,直球完毕后,上DELL,发现电流不过,上联想发现开机亮了,只是红屏,晕,于是,先搞DELL,拆下后发现焊盘被小弟拖的掉了漆非常容易照成两点之间短路,于是补绿漆,重换了个显卡上机,发现显卡报警,晕,拿下,发现焊盘有氧化,于是又换一个显卡充值,焊盘加锡,上显卡,DELL好了,搞联想,拆机测屏线好的,直接换了显卡,此时有点乱,手头3,4个G86,不知道那个是哪个了,换上显卡后仍然红屏,郁闷了,测信号线有一组色差信号对地短,去屏线,测显卡还是短,晕死,搞掉显卡,单独测显卡,发现短,于是又换了一个,小弟值得球,上去发现还是短,而去掉显卡后就不短了,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测手头的G86,发现只有一个短路,而另外的都是正常的,难道联想这个缓过来换过去都是换的一个显卡,简直不敢相信,不管了,再找一个不短的换上,奶奶的,好了,原来换3个显卡都是换的一个,郁闷无比啊

网友:
我也试过855PM的北桥,3个放在一起只有一个坏的,也这样子搞了几次~~~

网友:
换来换去都是原来的哪个吧,哈哈,我也遇到过,现在有记性了。把坏的拿走换个地方,不然真搞不清楚了

网友:
在换下来的芯片上用记号笔划上不同的标示。便于区分。就不容易搞错了。

网友:
铅笔最适合在芯片上写字了。

网友:
呵呵    楼主震真的是郁闷了  坏习惯的

网友:
像楼主这样子搞的是挺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