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一块,不能认盘

楼主(2010-03-23):
主轴电机能启动,有磁头复位声但是一直都在重复,有硬盘转的声音 兹兹兹兹兹(盘片发出的)嗒嗒(应该是磁头发出的)主轴电机3.8V-4.0V电压.      本来是数据线接口断裂了.从新焊了个接口然后硬盘就有响声,也不能认盘了.
希捷250G,
S/N:6RYNCT1Z
ST3250310AS
P/N:9EU132-310
FIRMWARE:4.AAA
主控:AEZZ002TQ
驱动:100501286

网友:
应该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有此盘的完整固件吗?有的话用效率源工具跑自校准吧,成功率较高,90%可以搞定

网友:
没有固件。板子也买不到

网友:
3楼的也太绝对了
误导
有异响的ST盘,不问原因的用XLY跑SF,谁敢说99%!!

SF不是万能的!!!

网友:
经验告诉我,你的盘磁头挂了!

网友:
换板子,这种情况多试一些板子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