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复位电脑高手。

楼主(2010-03-23):
今天朋友一片板子。845独显的,.
第一次插上电源可以坚持10秒左右。可以进bios。。跑完FF就复位了,然后跑到2B就不断复位。坚持不了5秒。需要再次插拔电源。又可以跑FF。其它外设均无问题。有大大碰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

网友:
先查查板子有没有短路呀, IO坏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查开机电路是否正常,还有南北桥的电压是否都到位,最后是PG信号

网友:
是不是RT9241B+RT9602的电源IC组?
估计CPU供电这个方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