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2 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0-03-23):
有时候能开机,但进系统就掉电,有时候能加电,屏不亮,CPU不复位,有时候加电瞬间就掉电,一点规律都没有,加电屏不亮的时候测各组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以及周围元件都换过,情况一样,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另外还有个情况是:插上电之后第一次开机CPU能复位,紧接着开CPU就不复位,第三次开又能复位,再开又不能复位,再开有能复位。

网友:
看看NB 工作条件  不行换个NB看看

网友:
没有了思路,只能碰碰运气,把南北桥都换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你看看 掉电的时候 检查到什么地方  不要乱动桥呀

网友:
PCIRST# 时有时没有。头都大了,怎么会一次有,下次又没有,再一次又有了

SB_3S_VRMPWRGD每次都正常产生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