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开机的,情况下南桥的温度升的很快,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0-03-23):
技嘉主板不开机的,情况下南桥的温度升的很快,是不是“南桥”坏了,温度升的特别快,大家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待机电压3.3v有没,南桥周围的电容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不一定,如果外设接口或是I/O短路也会待机发热。

网友:
用检测看,跑道“25”停了,也不报警,桥就烫起来了

网友:
旁边测量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呀!

网友:
LZ测下南桥的工作电压吧,开机南桥烫应该是南桥工作电压不对

网友:
完了,都不道10欧姆,我看是桥坏了

网友:
拆了网卡,IO那些再测一下短不短,再短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北桥总线电压1.5V正常吗?如正常,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遇到过技嘉865主板通电不开机南桥发热快,拆掉网卡芯片跑测试卡跑25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看跑码~应该就是南桥坏了没错!!

网友:
把网卡摘了看看行不行    换换给南北桥供电的1.5v的供电场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