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怪问题。一点鼠标就黑屏。

楼主(2010-03-23):
是方正19的液晶。AOC带工的。。  故障现象是开机要是不管它的话没事。一点鼠标就黑屏。然后关了夜晶再开就好了。。再点鼠标的话又黑屏了。真是郁闷死了。那个大哥知道是什么问题??   (如果不动鼠标的话一直没事)

网友:
大哥帮忙啊

网友:
那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说错了。是开机一会就黑屏。。再开就好了。。一会又黑。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爆了,要不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电容看着没问题呀。

网友:
换个 鼠标 44  点鼠标跟显示器黑屏应该没啥关系把

网友:
不像是显示器的事,更像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