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蓝屏 老丢失文件

楼主(2010-03-23):
很郁闷的 自己用了一天都正常 一到客户手里就出现这奇怪的毛病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硬盘扇区大于600毫秒响应的就几个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内存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有的是硬盘有坏道或是内存有问题会引起的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这机器就这毛病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不行再换内存

网友:
硬盘 内存  BIOS我都弄一遍了 ~~ 放一天电影也没有死机  我该修哪里?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继续努力哦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HP 取出3V电池后 或电池没电 你在装上去,有些机子进不了系统的,从光驱也引导不了,有些进系统也会蓝屏,以前我修时不了解,还把南桥换了先。后来试着调试了下BIOS就好了,特别是那种965的HP机子会这样。不止一次遇到了。

每台机子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网友:
内存或硬盘的问题

网友:
改下硬盘的工作模式,然后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
0x00000000050  百分百显卡。。。 遇到N次了, 无铅的 ,不好搞啊。。看老师傅搞过。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不简单啊。 先换换硬盘。 内存先试试。。。。。。

网友:
建议先换硬盘内存试试

网友:
不会的显卡吧。    应该是内存的可能大些。

网友:
听我的做显卡  做完之后绝对OK  通病

网友:
也遇到显卡出现这个问题的,太少了,不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我也看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0x00000050
AGE_FAULT_IN_NONPAGED+AREA

◆错误分析:有问题的内存(包括屋里内存、二级缓存、显存)、不兼容的软件(主要是远程控制和杀毒软件)、损坏的NTFS卷以及有问题的硬件(比如CI插卡本身已损坏)等都会引发这个错误.

◇解决方案:
1.卸掉所有的新近安装的硬件.
2.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3.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所有新硬件或软件,如果这是一次全新安装,请与硬件或软件制造商联系,获得可能需要的任何Windows更新或驱动程序.
4.禁用或卸载所有的反病毒程序.
5.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方案里并非每一条都要做,只是每一条都有可能!蓝屏代码50是我看到现在最麻烦的,可能引起的原因非常多!即使那五条你都做了可能都解决不了,至少我以前解决过一次并不在这几条之中,你就先试试看吧!

网友:
内存没插好把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嘛  集显换根内存试试  独显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前提是在硬盘和系统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哈

网友:
第一,检查是否你的硬件插好,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第二,如果带有不断开机自动重启,一般为中毒,重装系统
如果还不可以,差不多是显卡吧

网友:
通常的原因:内存错误(数据不能使用分页文件交换到磁盘中).
解决方法:卸掉所有的新近安装的硬件.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所有新硬件或软件,如果这是一次全新安装,请与硬件或软件制造商联系,获得可能需要的任何Windows更新或驱动程序.
禁用或卸载所有的反病毒程序.
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换了内存就好了,试试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互相检测一下。硬盘。内存。

网友:
内存的问题,或者进BIOS,把SATA硬盘这个项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