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怎么拆

楼主(2010-03-23):
东芝笔记本开机屏幕无任何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笔记本键盘下面有个螺丝,需要把键盘拆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拆?
还有就是,笔记本显示屏用的显卡和外接显示器的显卡是同一个吗?

网友:
还是叫专业人事来修。。螺丝都在底壳下的啊

网友:
把电池拆下后,看到中间有两枚螺丝是用来固定键盘上面的一块长方型盖板的,取下盖板,就可以看到三板锁键盘的螺丝,拿下后键盘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