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无复位(心在飞翔进来看看)

楼主(2010-03-23):
南桥输出的复位信号为0V在R299上测的。(拆了电阻测也是一样可以确定为MS-7的PCIRST#无短路问题)
CPU电压1.2V,南桥边上有1.0v,1.5v电压.
MS-7的7脚PWR_OK有高电平。CHIP_PWGD也有高电平。

现在更换过MS-7故障一样。
更换过南桥后出现开机1秒后有复位到PCI上。但是CPU复位没有。

现在找不到维修思路。

刚在测一下CPU时钟竞然没有。之前只测了PCI的时钟正常。
这种情况不会是时钟芯片坏吧。型号是:954519BGLF
IO是:W83627

网友:
北桥还有电压不正常,也有可能虚汗

网友:
顶起来,望高手解答,现在需要关注哪个信号。

网友:
你测时钟的供电 晶振两脚电压   VID-PG开启  有没有满足呀,测68X电阻上有没0。4V左右的电压就知到时钟有没输出

网友:
多量下时钟旁的精密电阻

网友:
搞定了没有呀?